[emWin] emWin升级6.3版本后png图片不透明了

楼主(2023-07-19):
emWin版本从5.44升级到6,3后,之前的png图片从透明变成不透明了,颜色也反了,感觉是ARGB的问题,我之前的png图片是ARGB格式的,通过Bin2C工具转换成C文件,用GUI_PNG_Draw绘制的,现在我还想用这种方法,想把png图片显示透明,请问应该怎么解决呀

网友:
emWin6.3的话,那你应该用的是MDK里面的,这个里面的库是ABGR格式的。而你的PNG图片是ARGB格式不影响,emWin底层可以转换的。

不行的话,你把你的PNG图片上传下,我这边帮你测试下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