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这种旋转编码器叫什么

楼主(2023-07-19):
想用一个侧面拨盘的编码器,和正点原子示波器中的那种一样的,搜了一天这种都是电位器没找到编码器。
有没有知道这种编码器叫什么的?

网友:
我印象里有个开源的项目,XTrack就是用的这种编码器。
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 ... 2a7aae4621a416a7b0a
你可以看一下第20秒开始的操作,是不是这种效果。

https://github.com/FASTSHIFT/X-TRACK
他用的就是硬汉哥贴出来的那种编码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&abbucket=10#detail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&abbu ...

谢谢硬汉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