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STM32F407ZGT6芯片的ADC采集到了数据,应该怎么导入DSP

楼主(2023-07-19):
我用STM32F407ZGT6芯片的ADC采集到了数据,应该怎么导入DSP?用了几种方法在添加宏定义时keil总是报上百个ERROR,求大佬指点

网友:
你现在添加的是那个版本的DSP,版本不同,最方便的办法也略有区别。

楼主:
我用CUBEMX添加的,应该是5.9.0?我现在#include "arm_math.h"这个头文件添加没有问题了,#include "arm_const_structs.h"添加这个之后会报30个error。不知道咋搞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CUBEMX添加的,应该是5.9.0?我现在#include "arm_math.h"这个头文件添加没有问题了,#include "arm_co ...

这个的话,DSP有个一批const数组的文件,是不是没有添加进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