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哪位大哥,做过用H7 EXTI0同步触发SPI DMA双缓冲的,请教一下

楼主(2023-07-19):
我用了,但是DMA传输完成中断只进入了一次就不进入了

网友A:
同问,一直搞不定

网友A:
硬汉哥,出一期这个的教程吧,感觉EXTI0同步触发SPI DMA双缓冲的应用还是挺多的,但采用中断方式太低效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,出一期这个的教程吧,感觉EXTI0同步触发SPI DMA双缓冲的应用还是挺多的,但采用中断方式太低效了

好的,后面还是出期教程吧。

网友B:
后面还是出期教程吧,最近确实不少网友咨询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后面还是出期教程吧,最近确实不少网友咨询这个问题。

硬汉哥什么时候出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什么时候出呢

争取早点

楼主:
迫不及待呢

网友C:
同求,用EXTI0 触发SPI DMA 数据不对劲 不知道咋解决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同求,用EXTI0 触发SPI DMA 数据不对劲 不知道咋解决了

后面我分享,最近还没有顾上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后面我分享,最近还没有顾上弄。

好的硬汉哥,最近在忙着搞电赛,adc速率上1M了,实在没处理过来。

网友:
I2S1,SPI1DMA也是,启动一次后后面就不正确,貌似I2SH7都已经放弃了,啥信息也找不到。Eric啥时候可以做一个SAI教程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后面我分享,最近还没有顾上弄。

期待硬汉哥早点把这个教程安排了,架构上就不用FPGA做采集了,直接上H7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问,一直搞不定

兄弟,EXTI0同步触发SPI DMA双缓冲你搞得怎么样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同求,用EXTI0 触发SPI DMA 数据不对劲 不知道咋解决了

兄弟,你搞得怎么样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兄弟,EXTI0同步触发SPI DMA双缓冲你搞得怎么样啊

我的也是只出发一次程序就卡死了,不知道哪里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是只出发一次程序就卡死了,不知道哪里的问题

唉,难搞,现在网上都找不到相关的例子参考

网友A(2023-08-23):
帖子别沉啊,期待硬汉哥早点出这个的例程,特别需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帖子别沉啊,期待硬汉哥早点出这个的例程,特别需要

一定会做的。

网友:
这个很有实用意义,期待。

网友:
我这个项目做不出来,要不要也叫版主帮我做出来,

网友(2023-10-26):
过来看看这个例程有消息没

网友:
在网上看到的帖子,分享出来给大伙参考一下,要是调出来的也在论坛里分享下

STM32H7 EXTI SPI DMA 双缓冲应用演示.zip

网友B:
鸽了,最近没时间玩这个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鸽了,最近没时间玩这个了。

硬汉哥,保重身体啊,别老熬夜

楼主(2024-04-12):
引用 网友B:
鸽了,最近没时间玩这个了。

硬汉哥这个还有时间搞一下吗,项目要用到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这个还有时间搞一下吗,项目要用到呢

还没时间,最近弄UDS专题视频教程。

网友D:
期待站长出一期用H7 EXTI0同步触发SPI DMA双缓冲的教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期待站长出一期用H7 EXTI0同步触发SPI DMA双缓冲的教程

腾出时间了就更新。

网友E(2025-02-06):
各位大佬,搞定了。我这里是使用的EXTI0触发SPI读取ADS1256的数据的。单通道下,连续转换模式下可以到30Ksps。【这种应用情况非常少见】。

一直在坛里问问问的。也贡献一下。春节调了蛮多天的。

注意看里面的Readme文档。

只不过我没有使用双缓冲。大佬如果使用双缓冲做成了,也请分享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各位大佬,搞定了。我这里是使用的EXTI0触发SPI读取ADS1256的数据的。单通道下,连续转换模式下可以到30Ksp ...

非常感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各位大佬,搞定了。我这里是使用的EXTI0触发SPI读取ADS1256的数据的。单通道下,连续转换模式下可以到30Ksp ...

来了

网友F:
下载不了啊 版主 直接卡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下载不了啊 版主 直接卡住了

可以下载

网友A:
1、针对DAM_SYNC的附件做了点修改,补充了双缓冲的部分,并且采样率可以更高。测试到了192kHz完全无压力。

2、图片为96kHz的测试结果。
3、测试时,PB0输入和采样频率一样的脉冲信号,方波也可。观察stm32h7xx_it.c中第156行和163行的变化,即为双缓冲存储。

思考:例子采用的是Exti0触发SPI1的TX管脚进行同步,然后SPI1输出时钟的同时进行数据读取,也即SPI是全双工的。如果SPI1采用仅接收模式,这种方法不适用。需要使用DMAMUX进行协助才可,这可能是另外一种方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、针对DAM_SYNC的附件做了点修改,补充了双缓冲的部分,并且采样率可以更高。测试到了192kHz完全无压力。
...

补充文件

修改后的工程

网友G:
驱动STM32 SPI 采样外设ADC?, STM32F1 用定时器和DMA 都能采样到500K,没道理STM32H7做不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驱动STM32 SPI 采样外设ADC?, STM32F1 用定时器和DMA 都能采样到500K,没道理STM32H7做不到

他这个额外做了个通过外部EXTI触发SPI DMA转换。

楼主(2025-05-13):
引用 网友B:
他这个额外做了个通过外部EXTI触发SPI DMA转换。

EXTI0同步触发SPI DMA双缓冲,后面还出教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