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nd Flash识别

楼主(2023-07-20):
在看Nand Flash的数据手册的过程中,分不清这个里面的Page和Block,他们到底是怎么区分的,还有图片中最下面的Page Register中的2K Bytes和64 Bytes又代表什么?有大神可指点一下吗?非常感谢!

网友:
不就是相当于1个 block 中有 64个pages

网友A:
1 bock = xxx Page
1 page  = 2048字节 + 64字节备用区

        【NAND Flash 结构定义】
     备用区有16x4字节,每page 2048字节,每512字节一个扇区,每个扇区对应16自己的备用区:

         每个PAGE的逻辑结构,前面512Bx4是主数据区,后面16Bx4是备用区
        ┌──────┐┌──────┐┌──────┐┌──────┐┌──────┐┌──────┐┌──────┐┌──────┐
        │ Main area  ││ Main area  ││ Main area  ││Main area   ││ Spare area ││ Spare area ││ Spare area ││Spare area  │
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│            ││            ││            ││            ││            ││            ││            │
        │   512B     ││    512B    ││    512B    ││    512B    ││    16B     ││     16B    ││     16B    ││    16B     │
        └──────┘└──────┘└──────┘└──────┘└──────┘└──────┘└──────┘└──────┘

         每16B的备用区的逻辑结构如下:(FlashFS中的配置)
        ┌───┐┌───┐┌───┐┌───┐┌──┐┌───┐┌───┐┌───┐┌──┐┌──┐┌──┐┌──┐┌───┐┌───┐┌───┐┌───┐
        │LSN0  ││LSN1  ││LSN2  ││LSN3  ││COR ││BBM   ││ECC0  ││ECC1  ││ECC2││ECC3││ECC4││ECC5││  ECC6││  ECC7││ ECC8 ││ ECC9 │
        │      ││      ││      ││      ││    ││      ││      ││      ││    ││    ││    ││    ││      ││      ││      ││      │
        └───┘└───┘└───┘└───┘└──┘└───┘└───┘└───┘└──┘└──┘└──┘└──┘└───┘└───┘└───┘└───┘

    - LSN0 ~ LSN3 : 逻辑扇区号(logical sector number) 。
        - COR         : 数据损坏标记(data corrupted marker)。
        - BBM         : 坏块标志(Bad Block Marker)。
    - ECC0 ~ ECC9 : 512B主数据区的ECC校验。

        K9F1G08U0A 和 HY27UF081G2A 是兼容的。芯片出厂时,厂商保证芯片的第1个块是好块。如果是坏块,则在该块的第1个PAGE的第1个字节
        或者第2个PAGE(当第1个PAGE坏了无法标记为0xFF时)的第1个字节写入非0xFF值。坏块标记值是随机的,软件直接判断是否等于0xFF即可。

        注意:网上有些资料说NAND Flash厂商的默认做法是将坏块标记定在第1个PAGE的第6个字节处。这个说法是错误。坏块标记在第6个字节仅针对部分小扇区(512字节)的NAND Flash
        并不是所有的NAND Flash都是这个标准。大家在更换NAND Flash时,请仔细阅读芯片的数据手册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 bock = xxx Page
1 page  = 2048字节 + 64字节备用区

老哥 1、你这个注释是在哪个工程里面的 2、还有对于nand flash这种原理性的基础知识你有没有在某个文档中介绍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1 bock = xxx Page
1 page  = 2048字节 + 64字节备用区

第二张图是什么软件啊,怎么接的Nand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哥 1、你这个注释是在哪个工程里面的 2、还有对于nand flash这种原理性的基础知识你有没有在某个文档中 ...

1、基于STM32H7的RTX5+RL-USB+RL-FlashFS+RL-TCPnet+emWin6.x综合模板发布,含MDK AC5和AC6,升级至V1.1(2021-03-0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4012

2、就是NAND的官方手册里面,这个是官方手册里面整理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第二张图是什么软件啊,怎么接的Nand

这个是RL-FlashFS在MDK里面的配置向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 bock = xxx Page
1 page  = 2048字节 + 64字节备用区

非常感谢,看手册已经弄明白了!

网友(2024-03-07):
项目需要SD NAND芯片吗,可以送样测试哦,13537608950

网友:
项目需要SD NDND芯片吗,可以送样测试哦,1353760895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