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c#结构体数组疑问

楼主(2023-07-20):
[C#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public struct VCI_INIT_CONFIG
{
    public UInt32 AccCode;
    public UInt32 AccMask;
    public UInt32 Reserved;
    public byte Filter;   //0或1接收所有帧。2标准帧滤波,3是扩展帧滤波。
    public byte Timing0;  //波特率参数,具体配置,请查看二次开发库函数说明书。
    public byte Timing1;
    public byte Mode;     //模式,0表示正常模式,1表示只听模式,2自测模式
}

[C#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 static extern UInt32 VCI_InitCAN(UInt32 DeviceType, UInt32 DeviceInd, UInt32 CANInd, ref VCI_INIT_CONFIG pInitConfig);

        VCI_INIT_CONFIG config = new VCI_INIT_CONFIG();

[C#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VCI_InitCAN(m_devtype, m_devind, m_canind, ref config);

[C#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        VCI_INIT_CONFIG[] config_all = new VCI_INIT_CONFIG[2];

[C#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VCI_InitCAN(m_devtype, m_devind, m_canind, ref config[0]);

严重性        代码        说明        项目        文件        行        禁止显示状态
错误        CS0021        无法将带 [] 的索引应用于“VCI_INIT_CONFIG”类型的表达式        WindowsFormsApp1        G:\vs_path\test_can_m\WindowsFormsApp1\Form1.cs        409        活动

传入数组提示出错,但是数组的类型不也是VCI_INIT_CONFIG 嘛?没搞懂。和c差在哪个地方呀?

看错了  应为config_all [0] config_all [1]

网友:
C#的数组初始化部分你看看。你这样不是初始化成数组。

网友:
VCI_INIT_CONFIG[] config_all = new VCI_INIT_CONFIG[2];
这一句的问题
VCI_INIT_CONFIG[] config_all = new VCI_INIT_CONFIG[2]{
   new VCI_INIT_CONFIG(),    new VCI_INIT_CONFIG()
}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