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UG反馈] [已解决]1拖16下载结果显示错误

楼主(2023-07-20):
当前BOOT版本 : V2.04 已是最新
当前APP 版本 : V2.21 已是最新
当前EMMC版本 : V2.21 已是最新

烧录APM32F103CBT6, 1拖16接口板选择有效通道:3, 烧录第1组成功时显示正确, 第2,3,4组没接IC自然烧录失败. 最终显示成功3个失败3个, 3号的图标变红. 实际测试3片都烧录成功, 这与说明书中描述不符(有效通道:10, 3,7失败显示红色, 提示成功8个失败2个).

第1组显示正确

第1组显示正确

烧录结束显示错误

烧录结束显示错误

说明书示例

说明书示例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主反馈,已经反馈公司,下午处理下

网友A:
你下载最新版的 V2.2.3 测试。
另外,显示8个成功,2个失败,如果你只接了3个IC。那很可能是一拖16转接板有问题,或者没有插到位(这个非常紧),导致通道切换未生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下载最新版的 V2.2.3 测试。
另外,显示8个成功,2个失败,如果你只接了3个IC。那很可能是一拖16转接板 ...

V2.2.3解决了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