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关于例程V7-019_ADC定时器触发+DMA双缓冲实现

楼主(2023-07-20):
使用例程的过程中想要ADC+DMA+FFT

仅更改程序如下:
打印结果却如下:(采样率100khz, 采样点数 1024, 采样信号1khz)
降低点数后稍微正常一些:(采样点数200)
想问问大家:
1. 为啥提高采样点数就会出现明显的错误?
2. 为啥ADC信号有这么多毛刺或者说波动?
先谢过大家

网友A:
1、如果你的采集的波形是截图的那种,FFT幅频效果不对。
2、这个看下你的稳压基准是否也有波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如果你的采集的波形是截图的那种,FFT幅频效果不对。
2、这个看下你的稳压基准是否也有波动。

对于第二个问题,稳压基准已经连接3.3V,但仍旧有很大波动,采到的时域: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于第二个问题,稳压基准已经连接3.3V,但仍旧有很大波动,采到的时域:

手头有12bit分辨率示波器没,测试下ADC的稳压基准的峰峰值,看看抖动多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头有12bit分辨率示波器没,测试下ADC的稳压基准的峰峰值,看看抖动多少。

刚测了一下,有300~400mV的抖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头有12bit分辨率示波器没,测试下ADC的稳压基准的峰峰值,看看抖动多少。

应该不是基准电压的问题
我设置采样频率100khz,采样点数2048,采样信号频率900hz,时域:

我设置采样频率100khz,采样点数2048,采样信号频率900hz,时域:
我猜测是ADC配置或者Cache配置问题,但是我都没有更改例程的相关参数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应该不是基准电压的问题
我设置采样频率100khz,采样点数2048,采样信号频率900hz,时域:

1、首先稳压基准抖动这么大,ADC采集的数据一定会抖的很厉害。
2、如果人为是Cache问题,可以考虑直接配置MPU关闭这部分RAM区的Cache。这样配置还剩点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首先稳压基准抖动这么大,ADC采集的数据一定会抖的很厉害。
2、如果人为是Cache问题,可以考虑直接配 ...

感谢回复。
我后续将cache配置去掉了,adc采样得到的时域信号还是抖动很大,但是我fft频域得到的频率结果是对的,就是幅度谱高度误差很大。
请问有没有adc+dma很多点的例程啊,我想对照一下问题在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。
我后续将cache配置去掉了,adc采样得到的时域信号还是抖动很大,但是我fft频域得到的频率结 ...

这个要先解决硬件问题。使用ADC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基准。

然后多通道的例子,此贴有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