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KEIL MDK5 内嵌汇编报错

楼主(2023-07-20):
inline int disable_irq(void) {
        int primask;
        __asm volatile("mrs %0, PRIMASK\n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cpsid i\n" : "=r"(primask));
        return primask & 1;
}
就是上面这段代码,在编译时报错,也不懂汇编,不知道是哪里的事情?..\src\util.c(32): error:  #18: expected a ")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cpsid i\n" : "=r"(primask));

网友:
AC5:
/**
  \brief   Set Priority Mask
  \details Assigns the given value to the Priority Mask Register.
  \param [in]    priMask  Priority Mask
 */
__STATIC_INLINE void __set_PRIMASK(uint32_t priMask)
{
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PriMask         __ASM("primask");
  __regPriMask = (priMask);
}

AC6:

/**
  \brief   Set Priority Mask
  \details Assigns the given value to the Priority Mask Register.
  \param [in]    priMask  Priority Mask
 */
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__set_PRIMASK(uint32_t priMask)
{
  __ASM volatile ("MSR primask, %0" : : "r" (priMask) : "memory"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