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关于使用内置flash的单sector的flashdb开源算法

楼主(2023-07-20):
背景
当前MCU(STM32F407)内置FLASH空间划分为三块
1. 128K loader
2. 768K app
3. 128K db
最后128K的db部分只使用了一个sector,使用两个sector的话太大没必要,而且APP预计会超过512K的。

需求
想找一个类似flashDB的算法,可以实现小型的kv数据库。
flashDB根据我之前的了解是需要至少两个sector来做磨损均衡之类的处理的。

我的想法是我所有写入的kv对总大小有一个上限,比如说1k或者2k,MCU内部会保留对应大小的cache
然后往这sector里面写(类似flashdb的写入逻辑,减少对sector的擦除)
如果sector写满就把sector擦除,然后把所有的kv重新写入

请问是否有类似的算法?

网友A:
除了找个新的实现方法。

将这个KV区安排在靠前的扇区,那些扇区小,可以分配多个扇区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除了找个新的实现方法。

将这个KV区安排在靠前的扇区,那些扇区小,可以分配多个扇区出来。

今天上午想到一个办法,刚才试了一下,没啥问题。

把loader的链接文件改了一下,
第一个sector留给loader,第二三个sector留给kv,第四五个sector还是给loader
这样的话keil编译的时候会生成两个bin文件,分别从第一个sector起始地址烧录和第四个sector起始地址烧录(keil自己的下载会自动分开下载)
这样就把第二三个sector空出来。

我这里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用的RT-Thread,需要把rti_fn那个段放在一起,不能让链接器分散到两个flash区域里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