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STemWin的全部显示卡死问题

楼主(2023-07-21):
硬汉哥,为什么我做示波器的时候,当执行到GUI_Exec();这句话的时候程序会卡死哇,而不执行这句话,程序就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

楼主:
示波器的所有界面都是按照您的例程做的,只有这句话执行的时候程序卡死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示波器的所有界面都是按照您的例程做的,只有这句话执行的时候程序卡死

这个函数会支持窗口,控件刷新,估计是没刷新过来卡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函数会支持窗口,控件刷新,估计是没刷新过来卡住了。

一直都卡在这里,那我要怎么样才能显示出来呢,是我需要增大内存嘛,现在用的是片上RAM,是我需要外扩一个SDRAM嘛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一直都卡在这里,那我要怎么样才能显示出来呢,是我需要增大内存嘛,现在用的是片上RAM,是我需要外扩一 ...

现在是参照一代示波器,还是二代示波器做的。

一代示波器有用外部高速1MB SRAM
二代示波器有用三缓冲支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是参照一代示波器,还是二代示波器做的。

一代示波器有用外部高速1MB SRAM

二代示波器

网友A:
二代示波器需要三缓冲支持,也就是需要三个整屏大小的显示缓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二代示波器需要三缓冲支持,也就是需要三个整屏大小的显示缓存。

好的,我已经找到问题了,是我的显存给小了,我加大就没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