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【请教】FTP服务器功能实现

楼主(2023-07-21):
各位大佬,使用lwip+ftpd 实现FTP服务器功能,ftpd是开源的(链接:https://kgithub.com/toelke/lwip-ftpd),lwip相关功能正常,添加了ftpd,使用FileZilla访问ftp服务器就卡死了,假死

网友:
使用FlashFXP试试。

网友:
串口把通信过程打印出来,就知道为什么会卡死了。
FTP通信就是几个指令,外加文件系统。数据传送的时候还会由设备发起一个连接去主动发送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