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助听软件设计咨询

楼主(2023-07-21):
在做助听器软件设计方案,软件主要功能是音频滤波和自动增益控制,要求频率响应100Hz到5kHz +/- 0.5dB。

初步的软件设计原理:H7 自带ADC采样带通硬件滤波后的音频信号,采用V7-DSP第49章归一化自适应滤波器消除噪声,然后考虑做FFT频谱分析,判断是否需要过滤指定频率范围外的频谱,再做FFT逆变换后输出到功放。同时回采功放输出端的电压,与MCU输出做比较,判断是否存在衰减以进行增益输出。第一次做DSP项目不太熟悉,有几点疑问请各位大佬指导:
1. 此方案是否可行,效果如何?
2. 滤波器选择是否合理,还是选择FIR或其他滤波器?
3. 回采部分初步两个想法:一是直接判断电压差值,根据电压差值增益输出;二是ADC回采电压,同样做FFT频谱分析,比较功放输出及MCU输出的模值。哪种方式比较合适?
4. 由于音频信号频率实时变化,软件滤波再做FFT变换及逆变换需要一定时间,此时间是否会对音频信号质量有影响或者延迟?应该怎么减小?
5. 音频实时变化,回采时,如何保证当前回采信号与MCU输出信号同步,就是说怎么确定回采的信号跟哪个MCU输出信号比较?

问题有点多,感谢各位大佬指导,谢谢!

网友A:
这个有专门的音频算法库,楼主可以先研究下。

ST开源了各类音频算法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7458

网友B:
虽然我不会, 但是看得出 这是一个方案评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有专门的音频算法库,楼主可以先研究下。

ST开源了各类音频算法

谢谢,这个前两天看到了,已经下载了,正准备研究,目前主要不确定方案可不可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虽然我不会, 但是看得出 这是一个方案评审

哈哈,差不多,就是想听听各位意见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