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/FDCAN] 请教下,can 接收与发送数据的字节大小是否必须保持一致啊 ?

楼主(2023-07-21):
请教下,can 接收与发送数据的字节大小是否必须保持一致啊 ?

网友A:
接收端 大于等于发送端即可。

关于STM32H7的CANFD不定长接收问题注意事项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3883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收端 大于等于发送端即可。

关于STM32H7的CANFD不定长接收问题注意事项

你好,比如我使用 canfd, 发送字节==64, 那接收字节就是 64+1 就可以了吗 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比如我使用 canfd, 发送字节==64, 那接收字节就是 64+1 就可以了吗 ?

注意我前面的描述,是大于等于

CANFD最大帧是64,  你的接收端只能是最大帧64了。

网友B:
CANFD配置接收字节64帧,小于等于64帧的数据长度都是可以接收到的,发送端与接收端数据长度无需保持一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我前面的描述,是大于等于

CANFD最大帧是64,  你的接收端只能是最大帧64了。

终于明白了,感谢感谢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ANFD配置接收字节64帧,小于等于64帧的数据长度都是可以接收到的,发送端与接收端数据长度无需保持一致

终于明白了,感谢感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