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对电源抑制比参数的理解与在其仿真软件中表现的疑惑

楼主(2023-07-21):
在LTspice中搭建AD8032的仿真电路,在电源上添加了50kHz,Vpp = 100mV的噪声,根据数据手册,得知AD8032在50kHz的PSRR值大约为-60dB,但是实际仿真结果中,输出电压上还是叠加了约12mV的噪声信号。
想请教一下各位,关于我对电源抑制比的参数理解是否正确,使用这种方式进行仿真是否合理。如果仿真方式合理,为什么仿真结果表现和计算的-60dB相差这么大?

网友:
楼主的测试条件是否和手册中给出-60dB的测试条件一样。

手册上肯定都是实测出来的,仿真的话,应该是那里的设置不太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