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求助!!!有大佬做过用STM32的SPI驱动两个LCD屏吗?具体怎么操作呢?

楼主(2023-07-21):
请问有大佬做过用STM32的SPI驱动两个LCD屏吗?具体怎么操作呢?

网友A:
这个直接驱动就行,可以两个SPI分别驱动,也可以同一个SPI两个片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直接驱动就行,可以两个SPI分别驱动,也可以同一个SPI两个片选。

问题就是我两个屏幕初始化之后紧接着输入对应的显示函数,只能显示后面初始化的那个,片选线控制了之后还是没反应,是一样的效果。第一个屏幕上面什么都没有,第二个屏幕可以正常的显示,请问一下这大概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问题就是我两个屏幕初始化之后紧接着输入对应的显示函数,只能显示后面初始化的那个,片选线控制了之后还 ...

你现在是那种控制方式,两个SPI,还是一个SPI两个片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现在是那种控制方式,两个SPI,还是一个SPI两个片选

一个SPI片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