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keil5 3.38版本无法使用Version”5.06“

楼主(2023-07-21):
keil5已经添加Version 5.06

但是还是无法使用

网友A:
需要重新破解一下,吧原来的licens删掉重新添加

网友B:
MDK5.38注册后,AC5要安装到指定目录。

MDK5.37安装AC5编译器说明(2022-05-0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2240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DK5.38注册后,AC5要安装到指定目录。

MDK5.37安装AC5编译器说明(2022-05-04)

前面也是通过这个搞的,然后是能正常使用的.     今天才出现这一个问题,就发现AC5不能编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重新破解一下,吧原来的licens删掉重新添加

我用的是社区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DK5.38注册后,AC5要安装到指定目录。

MDK5.37安装AC5编译器说明(2022-05-04)

编译就出现这个问题了

AC5是已经安装好的

AC5是已经安装好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编译就出现这个问题了

社区版的话,可以考虑再安装个低版本,注册下,然后MDK5.38的AC5重定向到低版本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