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MX] 6.9.0版本重新生成代码会删除之前个人添加的文件

楼主(2023-07-21):
1、软件版本:
STM32CubeMX:6.9.0
MDK:5.38a

2、问题:CubeMx 6.9.0版本重新生成代码会删除之前个人添加的文件
生成前工程配置:

生成后工程配置:
新版本这两路径不知道是干啥的:

是我CubeMX配置问题?还是软件BUG,论坛中有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吗?

网友:
最近好多人反馈这个问题,应该是个bug。

网友A:
我也遇到了...楼主解决了踢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了...楼主解决了踢我

1、我把CubeMX软件退回到6.8.1版本,就没有这个问题。看论坛网友说6.9.1会解决这个问题。

2、现在解决方案是在MDK-ARM文件夹下添加一个命名为project.uvmpw的空文件。就没有问题了(这是论坛一网友提供的解决思路)

网友B:
唉,我都不敢用cubemx进行二次代码生成,就怕它删除了我写的用户代码。 不得不更改IO设置或者频率的时候,都是自己手动修改了。

尤其是中断函数的处理方式,cubemx的回调函数方式实在是太啰嗦,自己写的比较好点。

毕竟它的自动生成主要是形成项目的文件夹框架,大部分代码都是自己写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唉,我都不敢用cubemx进行二次代码生成,就怕它删除了我写的用户代码。 不得不更改IO设置或者频率的时候, ...

自己的代码写在BEGIN  ... END之间,勾选MX软件"Keep User Code when re-generating".就不会丢失。
最好的办法就是软件管理(git,SVN)。

楼主:
重新安装6.8.1版本。然后用记事本打开.ioc,修改版本如下:

MxCube.Version=6.8.1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唉,我都不敢用cubemx进行二次代码生成,就怕它删除了我写的用户代码。 不得不更改IO设置或者频率的时候, ...

对的对的,很纠结,IO定义和时钟,还有lwip参数配置这些,你手动改吧,下次mx声场的时候就没了,你每次都在mx里生成的话,说不定那次把你加的代码爆破了,cubemx这东西那么多年了,感觉还是个半成品,release的时候感觉根本没测试过

网友:
新出的6.9.1好像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。
官方的更新说明
-Deletion of the user's personal files when regenerating projects with Keil MDK-ARM
-Compilation error on STM32CubeH5 and STM32CubeU5 projects integrating X-CUBE-FREERTOS with Arm Trust Zone enable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