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使用HSI内部时钟偏差大

楼主(2023-07-21):
STM32F429VIT6,使用内部HSI时钟,使能MCO输出HSI,但是示波器检测只有10.8M,导致串口通讯失败。
具体配置如下: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使用STM32CUBE生成的代码。
有同学知道问题在哪里吗??

网友A:
这个误差有点太大了,正常最大也就4.5%

楼主:
无法找到这个问题,我使用STM32F103C8T6,配置内置时钟,示波器观察就是正确的。

楼主:
发现问题点了。
同一个型号,STM32F429VIT6,丝印是“马来西亚”产的单片机出现这个现象,HSI偏移非常大。我换台湾产的单片机没有发现这个问题,正常输出16M的HSI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发现问题点了。
同一个型号,STM32F429VIT6,丝印是“马来西亚”产的单片机出现这个现象,HSI偏移非常大。 ...

谢谢告知最终原因。

网友(2024-02-19):
内部时钟有偏差一般正常,芯片原厂打工仔路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误差有点太大了,正常最大也就4.5%

你那个是全温度范围的误差,常温下,内部时钟的误差应该是±1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