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求助!!板子7寸显示屏不亮

楼主(2023-07-21):
电路图是这样的,球球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少了些什么吗。板子可以正常下载,小灯也可以正常编程闪烁。但是就涉及到显示的就不亮,用的ucosiii加stemwin,裸机显示屏也不亮,程序是没问题的在开发板上就正常。请大佬们不吝赐教。

楼主:
图好像没有上传上去

网友A:
从原理图来看,应该是FSMC驱动的SRAM+TFT。

这样的话,优先FSMC读取TFT ID,这个第1部,这个成功了再做TFT显示器驱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原理图来看,应该是FSMC驱动的SRAM+TFT。

这样的话,优先FSMC读取TFT ID,这个第1部,这个成功了再做T ...

是的,这个软件部分是用的V5的ucosiii+stemwin例程改的,显示屏是RA8857的5寸电容屏,硬件电路也是从v5开发板原理图筛选出来的,结果还是不能亮,所以我怀疑是不是我少了元器件或者少接了引脚。。或者是PCB布线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原理图来看,应该是FSMC驱动的SRAM+TFT。

这样的话,优先FSMC读取TFT ID,这个第1部,这个成功了再做T ...

然后我使用裸机的TFT显示例程,屏幕也是不亮的,所以我怀疑是硬件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这个软件部分是用的V5的ucosiii+stemwin例程改的,显示屏是RA8857的5寸电容屏,硬件电路也是从v5开 ...

读取ID正常没,这个最重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读取ID正常没,这个最重要。

好像不太行

网友A:
这个不行,说明FSMC配置或者硬件设置还有点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行,说明FSMC配置或者硬件设置还有点问题。

如果是用安富莱例程里的ucosIII+stemwin的话FSMC是不是只用SRAM和TFT,如果我不想改动程序的话地址译码器是不是只用链接NE3和NE4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是用安富莱例程里的ucosIII+stemwin的话FSMC是不是只用SRAM和TFT,如果我不想改动程序的话地址译码器 ...

可以的,如果这样话,注意修改后,地址也变了。

楼主(2023-09-07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如果这样话,注意修改后,地址也变了。

现在SRAM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显示屏还是无法显示,读取不到显示屏的I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如果这样话,注意修改后,地址也变了。

地址为什么会变动呢,和V5开发板链接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,只是不需要的模块我没有链接,请赐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地址为什么会变动呢,和V5开发板链接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,只是不需要的模块我没有链接,请赐教

V5板子有个译码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5板子有个译码器。

对 译码器有 连接和开发板的连接引脚一样,没有用到的模块就没有连接到译码器上,这样的话地址应该还是和V5开发板一样的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 译码器有 连接和开发板的连接引脚一样,没有用到的模块就没有连接到译码器上,这样的话地址应该还是和 ...

这样的话,这个接的NE几,地址就是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话,这个接的NE几,地址就是多少

连接的这个,这样的话地址就是0x6C000000吗,现在依旧识别不到I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