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H750工程中 中断优先级如何分配?
程序小白

楼主(2023-07-21):
如题,实际工程中,用了RTX5操作系统。默认优先级分组4, 固定的  中断优先级14 是SVC ,中断优先级15 是Pendsv 和 systic.

请教下,中断优先级 0-13,一般实际工程中该如何分配呢?  不合理的中断优先级分配,会有什么问题吗?

网友A:
这个是之前整理的,笼统的安排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之前整理的,笼统的安排

好的  这个是任务优先级的安排。 那么中断有显示级 该如何安排呢 ,串口中断,定时间中断等等这些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  这个是任务优先级的安排。 那么中断有显示级 该如何安排呢 ,串口中断,定时间中断等等这些?

初始阶段先根据频率程度和重要性安排,然后后期需要不断测试微调,我现在是这种方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初始阶段先根据频率程度和重要性安排,然后后期需要不断测试微调,我现在是这种方式。

谢谢  中断优先级分配不合理,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? 感觉有时也看不出来区别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  中断优先级分配不合理,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? 感觉有时也看不出来区别

比如你开了个串口中断和USB中断,USB中断优先级高于串口,而你的串口中断需要接收到一个直接就处理一次,如果USB中断长时间让串口中断无法得到执行,就会出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