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的SWD的SWCLK和SWDIO要作为普通的IO口使用

楼主(2023-07-22):
您好,求助:
STM32的SWD的SWCLK和SWDIO要作为普通的IO口使用,又要保证debug功能,需要程序运行多久后才能初始化为普通的IO口使用呢?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10 个金币

上电后立即做其它用途也没关系的。

对于下载器来说,有硬件复位模式,硬件复位复位后立即访问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电后立即做其它用途也没关系的。

对于下载器来说,有硬件复位模式,硬件复位复位后立即访问即可。

硬汉哥,硬件复位复位后立即访问即可?怎么理解这句话,这个是下载器自己控制的吗?
上电后立即作为其他用途,对用户来说是不是板子硬件把NRST引出来,接到JLINK的NRST即可正常下载程序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硬件复位复位后立即访问即可?怎么理解这句话,这个是下载器自己控制的吗?
上电后立即作为其他 ...

我们TOOL之前搞了一个这种玩法,你看下这个帖子就明白了。

新增断电上电复位模式,用于PSOC4不接复位线烧录的场景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891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