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如何计算DM9000A的V5开发板FSMC时序?

楼主(2023-07-22):
硬汉哥,看了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4092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FSMC%2B%CA%B1%D0%F2
1、还是没有看懂,能否讲解一下DM9000A的这几个时序参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,感谢。或者大概标注一下时序图里,哪段是地址建立时间,哪段是地址保持时间,哪段是数据建立时间,哪段是数据保持时间,哪段是两次连续数据之间的时间间隔?
2、想问一下为什么DM9000手册中的读写时序的时间参数(ns时间)不一样,但最后初始化的时候,还是设置了读写时序一样(if (HAL_SRAM_Init(&hsram, &SRAM_Timing, &SRAM_Timing) != HAL_OK))?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	函数名: DM9K_FSMCConfig
*	参  数: 无
*	返  回: 无
*	功  能: 配置FSMC并口访问时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DM9K_FSMCConfig(void)
{
	/*
	   TFT-LCD,OLED和AD7606公用一个FSMC配置,如果都开启,请以FSMC速度最慢的为准。
	   从而保证所有外设都可以正常工作。
	*/
	SRAM_HandleTypeDef hsram = {0};
	F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SRAM_Timing = {0};

	hsram.Instance  = FMC_NORSRAM_DEVICE;
	hsram.Extended  = FMC_NORSRAM_EXTENDED_DEVICE;

    /* FMC使用的HCLK,主频168MHz,1个FMC时钟周期就是5.95ns */
	SRAM_Timing.AddressSetupTime       = 3;  /* 3*5.95ns=17.85ns,地址建立时间,范围0 -15个FMC时钟周期个数 */
	SRAM_Timing.AddressHoldTime        = 0;  /* 地址保持时间,配置为模式A时,用不到此参数 范围1 -15个时钟周期个数 */
	SRAM_Timing.DataSetupTime          = 6;  /* 6*5.95ns=35.7ns,数据保持时间,范围1 -255个时钟周期个数 */
	SRAM_Timing.BusTurnAroundDuration  = 8;  /* 两次连续数据之间的时间间隔,范围1 -15个时钟周期个数 */
	SRAM_Timing.CLKDivision            = 0;  /* 此配置用不到这个参数 */
	SRAM_Timing.DataLatency            = 0;  /* 此配置用不到这个参数 */
	SRAM_Timing.AccessMode             = FSMC_ACCESS_MODE_A; /* 配置为模式A */

	hsram.Init.NSBank             = FSMC_NORSRAM_BANK3;              /* 使用的BANK4,即使用的片选FSMC_NE4 */
	hsram.Init.DataAddressMux     = FSMC_DATA_ADDRESS_MUX_DISABLE;   /* 禁止地址数据复用 */
	hsram.Init.MemoryType         = FSMC_MEMORY_TYPE_SRAM;           /* 存储器类型SRAM */
	hsram.Init.MemoryDataWidth    = FSMC_NORSRAM_MEM_BUS_WIDTH_16;	 /* 16位总线宽度 */
	hsram.Init.BurstAccessMode    = FSMC_BURST_ACCESS_MODE_DISABLE;  /* 关闭突发模式 */
	hsram.Init.WaitSignalPolarity = FSMC_WAIT_SIGNAL_POLARITY_LOW;   /* 用于设置等待信号的极性,关闭突发模式,此参数无效 */
	hsram.Init.WaitSignalActive   = FSMC_WAIT_TIMING_BEFORE_WS;      /* 关闭突发模式,此参数无效 */
	hsram.Init.WriteOperation     = FSMC_WRITE_OPERATION_ENABLE;     /* 用于使能或者禁止写保护 */
	hsram.Init.WaitSignal         = FSMC_WAIT_SIGNAL_DISABLE;        /* 关闭突发模式,此参数无效 */
	hsram.Init.ExtendedMode       = FSMC_EXTENDED_MODE_DISABLE;      /* 禁止扩展模式 */
	hsram.Init.AsynchronousWait   = FSMC_ASYNCHRONOUS_WAIT_DISABLE;  /* 用于异步传输期间,使能或者禁止等待信号,这里选择关闭 */
	hsram.Init.WriteBurst         = FSMC_WRITE_BURST_DISABLE;        /* 禁止写突发 */
	hsram.Init.ContinuousClock    = FSMC_CONTINUOUS_CLOCK_SYNC_ONLY; /* 仅同步模式才做时钟输出 */
    hsram.Init.WriteFifo          = FSMC_WRITE_FIFO_ENABLE;          /* 使能写FIFO */

	/* 初始化SRAM控制器 */
	if (HAL_SRAM_Init(&hsram, &SRAM_Timing, &SRAM_Timing) != HAL_OK)
	{
		/* 初始化错误 */
		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	}
}

楼主:
补充DM9000A附件手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补充DM9000A附件手册

DM9000手册末尾时序图修改而来的,实际应用里面做了微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