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[MDK]开源!keil开发助手项目
一个极客ageek

楼主(2023-07-22):
开源地址:https://gitee.com/nikolan/keil_development_assistant
一个极客开源 ageek_nikola

附件下载:

简介
这个项目的原型是就是Keil5_disp_size_bar
C语言编写的一个解析map文件输出占用百分比进度条的命令行工具
起初只是为了方便查看代码对芯片的内存ram和存储flash的占用
项目推出不久收到不少网友的喜爱,提出了许多建议,使得项目得以完善。
后来想更进一步开发更多功能,
例如输出ram和flash的地址方便区分
例如查看已使用的ram和flash里,每个文件的占比。
到这里C语言和命令行也就不能很好的满足对这些功能的开发了
于是用Qt重新开发了一下,于是推出升级版的KDA(keil_development_assistant)
keil开发助手项目就这样诞生了。

功能演示
1.对stm32或者各种国产32工程解析。

3.对8051单片机的工程解析。

开始使用
  • 安装KDA
    下载代码仓库右侧的发行版

  • 勾选协议
  • 选择安装路径
  • 安装完成
    普通用法
  • 打开KDA选择工程目录,会递归查找子目录,
    选择工程目录后会自动选map目录为工程目录
    如果map和工程不在一个命命令再选map所在目录
    选择手动更新
  • 进阶用法
    软件打包时已经设置添加软件安装路径到系统环境变量Path
    如果并没有添加成功则需要自己手动添加
在keil 打开魔术棒选User在after bulid的Run #1或Run #2填入
KDA "$P"

然后勾选运行

在每次编译成功后就会弹出KDA的窗口

二次开发环境搭建
开发环境:
  • 系统:window10 x64位
  • 框架: Q t 5.12.9
  • IDE: Q t  Creator 4.12.2 (Community)
  • 编译链:mingw64
Q t 项目库依赖:
Q T       += core gui xml charts

克隆仓库代码:
git clone https://gitee.com/nikolan/keil_development_assistant.git

使用Qt Creator打开项目即可开始二次开发

提供建议&&反馈bug
可以在代码仓库提Issues

网友:
Star起来,这个好香

网友A:
最高主频是怎么算出来的?看起来不太对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做的越来越好了。

网友B:
以前的版本不用了么?我觉得以前的方式挺好的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以前的版本不用了么?我觉得以前的方式挺好的啊。。。。

深有同感,keil编译器知道 ram, flash 占用就比较直观了

网友:
很方便,比起原生的那个详细多了

网友:
鼓励鼓励~~~原来的其实也好用。我一个ram 一个rom。用原来的足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高主频是怎么算出来的?看起来不太对。

是工程文件里读的,看来应该这是默认的时钟源的频率,不是最高主频,看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以前的版本不用了么?我觉得以前的方式挺好的啊。。。。

后面打算做各文件的占比图表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,命令行没法输入或切换界面,如果我在命令行输出了一个很长的字符组成的表应该也不好看,Qt这里直接用tabwidget分开,以表格和饼图显示占比。当然如果用不到这些功能也可以用以前的命令行版本,我后面有空再给命令行的改动一下。

网友:
挺好用的,楼主威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后面打算做各文件的占比图表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,命令行没法输入或切换界面,如果我在命令行输出了一个很 ...

大佬威武,我就用命令行的。目前用到的单片机只有一个ram 一个rom的。够用了

网友:
挺方便,感谢楼主!

网友:
真大佬,又开源新东西了

网友:
遇到个bug,系统是win10,安装程序后,环境变量path被清空了,只剩下KDA的路径,

网友:
,太棒了,给楼主点赞!

网友C:
谨慎使用,安装此软件导致我的PATH 变量被清空。

切记先保存自己的系统 PATH 和 用户 PATH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谨慎使用,安装此软件导致我的PATH 变量被清空。

切记先保存自己的系统 PATH 和 用户 PATH。

应该是有小Bug而已,毕竟PATH这种不同系统可能有差异。

网友:
好东西,能够图示化真是很好

网友D:
感谢楼主,[KDA "$P"]是不是可以搞成自动添加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感谢楼主,[KDA "$P"]是不是可以搞成自动添加的

可以实现就是xml文件的读写,但是这会导致对工程文件的写操作比较危险,要是写错或者失败了会导致工程有问题,工具本身只读信息就比较安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谨慎使用,安装此软件导致我的PATH 变量被清空。

切记先保存自己的系统 PATH 和 用户 PATH。

抱歉了,好像有不少人都说PATH被清空,但是我自己重新安装测试好像又没有被清,可能真的和系统有关,或者我的安装打包脚本有问题。我写在readme警告一下吧。

网友:
有没有免安装的

网友:
不打算做个IAR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