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F4] CUBEMX吞文件

楼主(2023-07-22):
在用CUBEMX配置生成keil文件后,把我的头文件地址给吞了,还有我之前添加的那些文件都没了,有大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

网友A:
用的那个版本,不是6.9吧

6.9.0版本重新生成代码会删除之前个人添加的文件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215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那个版本,不是6.9吧

6.9.0版本重新生成代码会删除之前个人添加的文件

确实是6.9.0

网友:
写代码必须用git,就算本地使用git gui也很香的过程一目了然。

网友:
官方回复是软件问题,下个版本6.9.1将修复。现在解决方案是在MDK-ARM文件夹下添加一个命名为project.uvmpw的空文件。就没有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