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/FDCAN] H7 使用两路CAN口,配置为 两个独立CANopen Master的可行性?

楼主(2023-07-23):
最近在做一个项目,使用到了两条CAN总线,需要配置为不同的波特率运行。 当前想法是使用CANOpen协议,将H7做主站独立控制两条can总线。

由于是两个CAN网络,所以需要在一片H7上配置为两路can master 独立运行,
具体的问题是,这样在canfestival中是否需要配置两个独立的硬件定时器? 还是说一个硬件定时器就可以了。
有人这样使用过,或者有相关的参考案例吗?

网友A:
我也在找一个可以同时管理两个的,准备移植个案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在找一个可以同时管理两个的,准备移植个案例。

https://blog.csdn.net/wallace89/article/details/111020289

网友A:
canfestival有点老,好多年不更新了,打算用别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在找一个可以同时管理两个的,准备移植个案例。

https://blog.csdn.net/wallace89/article/details/111020289      找到了 这个作者的案例,定时器看起来共用一个就行,跑了个心跳目前看起来没啥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nfestival有点老,好多年不更新了,打算用别的。

那等大佬更新哈哈,我先用着canfestival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anfestival有点老,好多年不更新了,打算用别的。

https://github.com/embedded-office/canopen-stack.git
不知道这个怎么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github.com/embedded-office/canopen-stack.git
不知道这个怎么样。

谢谢分享,还有之前坛友分享的:
https://github.com/CANopenNode

过几天好好研究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github.com/embedded-office/canopen-stack.git
不知道这个怎么样。

最近试用了一下,这个只支持从节点,没有主节点管理等相关功能(NMT MASTER, LSS MASTER 等),后面打算试一下 CANopenNode,CANopenNode 功能应该更完善,而且看 CANopenNode 官网也通过了 CiA 一致性测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