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关于使用DMA进行多通道ADC采集的问题

楼主(2023-07-23):
1.目前使用STM32F407ZET6的芯片,用到了7个ADC的采集通道,采用DMA循环采集的模式,然后通过定时器1ms中断触发依次对每一个通道进行计算电压,也就是7ms对7个通道完成一轮计算。

2.目前比较疑惑的是上面这种ADC采集处理的方式跟采用在DMA传输完成中断后再进行数据处理计算的方式相比较,哪一个更好一些?
3.就是目前大家使用比较多的对于多通道ADC采集使用的是哪种方式?

网友A:
采用定时器触发+DMA ADC多通道,再配合DMA半传输和传输完成中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采用定时器触发+DMA ADC多通道,再配合DMA半传输和传输完成中断。

硬汉老师,请问有定时器触发+DMA ADC多通道,再配合DMA半传输和传输完成中断相关应用的例程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老师,请问有定时器触发+DMA ADC多通道,再配合DMA半传输和传输完成中断相关应用的例程吗

有定时器触发+DMA ADC单通道的例子有,多通道一样的,注意触发时间不可以超过所有通道依次转换完毕之和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定时器触发+DMA ADC单通道的例子有,多通道一样的,注意触发时间不可以超过所有通道依次转换完毕之和。 ...

好的,感谢。

楼主(2024-01-31):
引用 网友A:
有定时器触发+DMA ADC单通道的例子有,多通道一样的,注意触发时间不可以超过所有通道依次转换完毕之和。 ...

硬汉老师你好,就是我现在设置的定时器触发是50kHz,然后我ADC通道是采集1024个点的数据,ADC使用的是21MHz时钟,56个cycle。您这上面的意思是我的定时器触发时间要小于我这1024个所有数据的转换时间之和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老师你好,就是我现在设置的定时器触发是50kHz,然后我ADC通道是采集1024个点的数据,ADC使用的是21M ...

要大于,定时器20us触发一次,那么会触发所有通道依次转换一次,所有通道转换时间之和要小于20u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