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MOdBus 协议烧入问题

楼主(2023-07-24):
请问有大  佬知道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案吗?用的是安富莱的例程,串口打印不完全,就一直进入硬件报错中断了,谢谢!

网友A:
如果移植的我们例程,在bsp.c文件里面有个按键检测,你的板子上面没有,要注释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移植的我们例程,在bsp.c文件里面有个按键检测,你的板子上面没有,要注释掉。

好的,谢谢您,我这边能打印了,但是发送的命令没有返回主机的报文,串口通信那边打印了,485这边没有收到,请问您知道什么原因吗?感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您,我这边能打印了,但是发送的命令没有返回主机的报文,串口通信那边打印了,485这边没有收 ...

这个断点调试下,主机发送后,从机正常接收没,然后再看正常执行返回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