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stm32h743非常规波特率设置问题

楼主(2023-07-24):
用的串口1 ,设置921600,USB转串口线,sscom软件测试,测试没问题,但是设置其它非标的波特率,比如700000,就是发送误码了,请问可能是哪个设置的问题?版主可以测试一下吗

网友A:
示波器分别测量下
USB转串口线,sscom软件测试,输出700000实际波特率
stm32h743输出700000实际波特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示波器分别测量下
USB转串口线,sscom软件测试,输出700000实际波特率
stm32h743输出700000实际波特率

USB转串口的线是ch340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USB转串口的线是ch340的?

我们开发板送的那种线吗,那个是CH34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