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源万用表

楼主(2023-07-25):
打算做一款开源万用表

主要参数:
  • 三位半
  • 其他参数

初步方案:

万用表芯片(FS9721或者FS9921或者其他)+ESP32+电容触摸屏

硬件框图:
暂时没有

功能:
因为使用了万用表芯片,传统万用表该有的都有

可能加入的功能:
  • 电池内阻测量

软件以及外壳开源库:https://gitee.com/feiduo-school/open-meter
硬件开源库:https://lceda.cn/editor#id=93476f3ccf15436bbfd3d8e53207aa1a|070af53f99a7401d917c386c13d94b3c

2023-7-25:软硬件都开没有开始

感兴趣的加作者微信:jiyuyun18, 留言:开源万用表,拉你进群

楼主:
固件库中添加了文档,准备开始阅读

楼主:
为啥做三位半,而不是更高级的四位半,五位半甚至是六位办。
我们也想做更高级的,但是自身实力有限,一开始就上五位半,甚至是六位半,无异于找死,步子太大了仍以扯着蛋。
我们的路径是:三位半-》四位半-》五位半-》六位半。

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!

楼主:
库建库文档中添加了系统框图,系统功能:https://gitee.com/feiduo-school/open-meter

楼主:
这两天画了一点原理图,感觉选择三位半是正确的,这两天 光琢磨如何将万用表拨盘控制改成继电器控制,就头大了,可见,如果选择更高位的,会更难

再有一个感觉选择 9721 也是妥当的,我看市面上用这款片子或者其兼容芯片的设备很多,这样资料相对多些,很多示波器带万用表功能就是用的这个9721的兼容芯片

楼主:
添加VB、 AGND 引脚电路

楼主:
电源电路基本上弄完了:

楼主:
添加 ADPC1 ADPC2 控制电路

ADPC1 控制 ADP 最大输入电压

ADPC2 控制 ADP DC/AC 输入?

网友:
最近有个需求,不知道楼主考不考虑增加呢。在批量生产带模拟量输出的设备时,需要校准多个点。通常是人为的万用表测量各个点的实际值再写入设备。那这块能不能自动化完成呢,万用表带串口或者485口和设备通讯,通过lua脚本实现二次编程设置模拟量输出值,测量模拟量实际值,这样就可以实现自动的校准各个点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