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9833 AD9850] 【求助】ADS1256的采集电压抖动问题

楼主(2023-07-25):
我的ads1256驱动是安富莱教程里的驱动改的,改动为将软件模拟spi改为硬件spi,两块ADS1256采集的地也就是ACOM串联,采集16个通道,目前测试干电池抖动很大,没有到达硬汉视频里那样微伏级别。

物理连接以图所示,板子为f103zet6野火开发板,两块ads1256分别连接板子上spi1和spi2的位置,都是独立的接线包括5伏的电源。
16根线代表16个通道,都连接负载正极,ACOM连接负载负极,负载为电阻,干电池驱动。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1 个金币

把你的接线好好搞下,这种的接线,精度不太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接线好好搞下,这种的接线,精度不太行

说实话,不知道接线规则是怎么样的。

网友:
我也是在安富莱买的ADS1256模块,用的教程里的驱动程序,采集2.5V基准电压没啥问题,可是采集DAC输出的电压偏的离谱,有没有大佬知道为啥会这样?

网友:
采集2.5V基准是这样:

网友B:
采集2.5V基准是下面这样的
采集DAC8554输出的电压就是下面这样,偏的离谱,而且抖动得厉害,用了五位半测量DAC输出没问题: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采集2.5V基准是下面这样的

采集DAC8554输出的电压就是下面这样,偏的离谱,而且抖动得厉害,用了五位半 ...

万用表测量的是有效值,你应该使用示波器测试下你的DAC8554输出的峰峰值,方便的发个视频效果看下。

还有就是1256是直接采集的,还没有做实际电压校准的,你应该看抖动情况才合理,这也是我让你使用示波器测试下DAC8554测量下峰峰值的原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万用表测量的是有效值,你应该使用示波器测试下你的DAC8554输出的峰峰值,方便的发个视频效果看下。

...

好的,我再看下,多谢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万用表测量的是有效值,你应该使用示波器测试下你的DAC8554输出的峰峰值,方便的发个视频效果看下。

...

大佬,会不会是你这个基准模块(LM285D-2.5)的问题?这个基准的精度有点低,而且受温度影响比较大,在空调下采样抖动应该会很大。

网友:
换了别家的ADS1256模块,线性度就很好,而且很准,如下图: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会不会是你这个基准模块(LM285D-2.5)的问题?这个基准的精度有点低,而且受温度影响比较大,在空 ...

你搞错了,我们这个两年前就不是LM285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搞错了,我们这个两年前就不是LM285了

哦,抱歉,是我搞错了。模块上是REF5025,可能我拿的原理图资料不是最新的,量了下这个基准还是挺准的,但就是你家这个ADS1256模块的采样得到的线性度不是很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哦,抱歉,是我搞错了。模块上是REF5025,可能我拿的原理图资料不是最新的,量了下这个基准还是挺准的, ...

等我这两天不忙了,给你展示我们的DAC8563+ADS1256的线性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