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ua] 通过LUA Table建立表格单元管理比较方便

楼主(2023-07-25):
比如建立如下表格:

[Lua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	local ListTcp =
				{
					{"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", '   '},
					{"|TCB Addr = ", '   '},
					{"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", '   '},
					{"|TaskName = ", '   '},
					{"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", '   '},
					{"|Prio     = ", '   '},
					{"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", '   '},
					{"|StkPtr   = ", '   '},
					{"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", '   '},
					{"|StkBtm   = ", '   '},
					{"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", '   '},
					{"|StkSize  = ", '   '},
					{"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", '   '},
					{"|OSTCBDly = ", '   '},
					{"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", '   '},
					{"|State    = ", '   '},
					{"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", '   '},
					{"|StatPend = ", '   '},
					{"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", '   '},
					{"|CtxSwCtr = ", '   '},
					{"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", '   '},
					{"|TCBNext  = ", '<--'},
					{"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", '   '},
					{"|TCBPrev  = ", '   '},
					{"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", '   '},
				};

就可以方便的绘制效果:

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|TCB Addr = 0x20003974            |   |TCB Addr = 0x200039d0            |   |TCB Addr = 0x20003a2c            |   |TCB Addr = 0x20003a88            |   |TCB Addr = 0x20003ae4            |   |TCB Addr = 0x20003b40            |   |TCB Addr = 0x20003b9c            |
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|TaskName = uC/OS-II Idle         |   |TaskName = uC/OS-II Stat         |   |TaskName = uC/OS-II Tmr          |   |TaskName = App Task Start        |   |TaskName = App Task MspPro       |   |TaskName = App Task UserIF       |   |TaskName = App Task COM          |
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|Prio     = 63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Prio     = 62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Prio     = 4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Prio     = 0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Prio     = 1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Prio     = 2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Prio     = 3                     |
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|StkPtr   = 0x200037e4            |   |StkPtr   = 0x2000358c            |   |StkPtr   = 0x200045bc            |   |StkPtr   = 0x200007b4            |   |StkPtr   = 0x20001fdc            |   |StkPtr   = 0x20000ffc            |   |StkPtr   = 0x200017e4            |
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|StkBtm   = 0x20003674            |   |StkBtm   = 0x20003474            |   |StkBtm   = 0x200044b4            |   |StkBtm   = 0x200000e4            |   |StkBtm   = 0x200018e4            |   |StkBtm   = 0x200008e4            |   |StkBtm   = 0x200010e4            |
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|StkSize  = 128                   |   |StkSize  = 128                   |   |StkSize  = 128                   |   |StkSize  = 512                   |   |StkSize  = 512                   |   |StkSize  = 512                   |   |StkSize  = 512                   |
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|OSTCBDly = 0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OSTCBDly = 39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OSTCBDly = 0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OSTCBDly = 1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OSTCBDly = 163                   |   |OSTCBDly = 2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OSTCBDly = 60                    |
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|State    = Ready                 |   |State    = Ready                 |   |State    = PendSem               |   |State    = Ready                 |   |State    = Ready                 |   |State    = Ready                 |   |State    = PendMaibox            |
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|StatPend = PendOK                |   |StatPend = PendOK                |   |StatPend = PendOK                |   |StatPend = PendOK                |   |StatPend = PendOK                |   |StatPend = PendOK                |   |StatPend = PendOK                |
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|CtxSwCtr = 37836                 |   |CtxSwCtr = 749                   |   |CtxSwCtr = 380                   |   |CtxSwCtr = 37838                 |   |CtxSwCtr = 38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CtxSwCtr = 1892                  |   |CtxSwCtr = 284                   |
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<--|TCBNext  = 0x0                   |<--|TCBNext  = 0x20003974            |<--|TCBNext  = 0x200039d0            |<--|TCBNext  = 0x20003a2c            |<--|TCBNext  = 0x20003a88            |<--|TCBNext  = 0x20003ae4            |<--|TCBNext  = 0x20003b40            |<--
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|TCBPrev  = 0x200039d0            |-->|TCBPrev  = 0x20003a2c            |-->|TCBPrev  = 0x20003a88            |-->|TCBPrev  = 0x20003ae4            |-->|TCBPrev  = 0x20003b40            |-->|TCBPrev  = 0x20003b9c            |-->|TCBPrev  = 0x0                   |-->
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A:
现在属于是   工具是金色传说 , 我是青铜,不会用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属于是   工具是金色传说 , 我是青铜,不会用的问题

LUA很好上手,比C简单很多,没有复杂的语法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