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P2040 PIO实现任意波形发生器

楼主(2023-07-25):
开源一个基于RP2040的便携式任意波形发生器,用RP2040的PIO直驱并口DAC。改进自rgco的版本(Arbitrary Wave Generator With the Raspberry Pi Pico),R-2R网络改为DAC904,并添加了抗镜像滤波器和输出运放。
RP2040超频到250M时可实现125MSa/S的采样率。

核心指标

  • 采样率:125MSa/S
  • 位数:14bit
  • 输出幅值范围:0~2Vpp
  • 输出频率范围:0~50MHz(正弦)

PCB:https://oshwhub.com/32478yf4780gf72r49fg4/picoawg

固件:https://github.com/leidawt/PicoAWG-Firmware
上位机:https://github.com/leidawt/PicoAWG-Software

测试图
20MHz 正弦
1MHz 任意波形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做的很好。

网友:
DAC904这个价格好神奇, 各个商城的价格一百左右, tb上却买几块钱, 甚至是三四块, 足足二十倍的差价.  就算是翻新, 也不至于便宜到这个程度吧.

网友:
不错不错,楼主这个对我有参考价值

网友A:
PCB文件已经没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CB文件已经没有了

确实啊,我重新提交了一下

网友B(2023-09-09):
楼主你好,复刻了一下这个项目,目前遇到上位机无法控制、没有反应的问题,但是我用Thonny进行运行是可以的,请问上位机控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好,复刻了一下这个项目,目前遇到上位机无法控制、没有反应的问题,但是我用Thonny进行运行是可以的 ...

串口占用?上位机能正常连上串口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串口占用?上位机能正常连上串口吗

串口连接正常,就是不能控制板子输出波形

网友(2023-10-09):
我也复刻了一下,上位机连接串口正常,但是没有波形输出

网友(2023-12-07):
复刻成功,问题与楼上一样,上位机联机正常,没有波形输出。

网友(2024-10-29):
请教一下楼主,看dac的数据io和rp2040的io是逆序连接的,看了main.py程序是直接out pins 14输出的,请问楼主输出数据的逆序处理是在那部分?

网友:
哪里买成品?

网友:
这个没有成品卖

网友:
这么好玩的东西居然没有tb店 板子。。。  只有一种可能。       成本太高。

网友(2024-12-21):
不错不错,到过年前最后一个月了,准备弄一个玩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