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两个界面都调用了置顶函数,如何让后来创建的界面置顶

楼主(2023-07-25):
界面A和界面B  初始化时都设置为界面置顶WM_SetStayOnTop(hItem, 1);

界面A先被创建了,这时候创建了界面B应该如何让界面B显示在最上层;

网友:
同一个级别z序的情况下,后面创建的会叠加前面创建的窗口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