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atFs] sd卡读取速度

楼主(2023-07-25):
硬汉哥,请教个问题,我在使用FATFS从sd卡里读出BMP的像素数据到SDRAM里去,读取一张的速度大概在2m/左右,这个速度正常吗?每次读取的数据量是图片的一行数据量,Hpixel byte

网友A:
还行。推荐BMP采用流位图方式,直接一次性全部加载到SD卡了,这样可以充分发挥SD的大批量块读取速度。

而且显示流位图也比bmp快很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行。推荐BMP采用流位图方式,直接一次性全部加载到SD卡了,这样可以充分发挥SD的大批量块读取速度。

...

有沒有流位图的参考介绍,我使用bmpcvt将24bit真彩色的BMP转成24bit真彩色流位图,数据是少了点,文件没少太多,而且里面数据也不太一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沒有流位图的参考介绍,我使用bmpcvt将24bit真彩色的BMP转成24bit真彩色流位图,数据是少了点,文件没 ...

可以转换成RGB565看看效果是否满足。还可以使能RLE压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