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ource Insight] Source Insight不会提示无效代码

楼主(2023-07-25):
请教下各位,第一次用这个软件,发现未定义的代码块不会变成灰色,是不是需要哪里开个设置,多谢多谢

网友:
1、可以手动添加BSP_USING_UART1的值,有3中,true/false/ignore;2、可以然软件扫描工程中的宏定义识别他的值;注:这种宏用于预编译只能是简单的整数值,不能有计算啥的,软件好像不会自己展开;

网友:
右击,手动把这个编译条件设置为真或者假

网友A:
vscode不香么,编辑 编译 下载 一条龙服务

网友B:
SI是存在这个问题,不能判值。想过写一个工具,可行性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I是存在这个问题,不能判值。想过写一个工具,可行性没问题。

si确实是这个小瑕疵。vscode其实也不是很完美。。有时候显示条件编译也不准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scode不香么,编辑 编译 下载 一条龙服务

VSCODE 没有这个问题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scode不香么,编辑 编译 下载 一条龙服务

有在用vscode,但是看RTOS之类的源码时候,感觉SI香,有直接显示调用关系的窗口,vscode上现在还没找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在用vscode,但是看RTOS之类的源码时候,感觉SI香,有直接显示调用关系的窗口,vscode上现在还没找到

这一点是si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