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nlineDebug] H7-TOOL的CMSIS-SVD文件解析操作说明V1.0,直接读取各个IC厂家提供的SVD文件,像MDK,IAR在线调试实时检测外设(2023-12-04)

楼主(2023-07-26):
功能特性
1、TOOL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基础:SWD接口函数,读写各种类型数据,内存和寄存器等
2、MDK, IAR等在线调试有两个重要功能,一个是断点,单步调试等玩法。还有一个就是外设寄存器状态,内存数据等实时检测。我们本次要实现的是后者,当前TOOL就可以读写外设寄存器,但是需要看IC数据手册来获取外设地址,非常不方便。针对这个问题,IC厂家都有推出CMSIS-SVD文件,这个文件包含了所有外设寄存器地址,甚至每个寄存器每个bit的含义。所以TOOL能够解析这个文件,意义重大。
3、通过LUA小程序,我们可以离线,WiFi,以太网和USB四种玩法,且支持内网和外网远程。

CMSIS-SVD文件
当前整理了一大批厂家的CMSIS-SVD文件到TOOL软件包里面,不用大家自己找了,没有整理到的,后面再逐步添加,大家也可以直接使用自己电脑上带的。大部分厂家制作的CMSIS-SVD文件都是复合规范的。

操作说明

比如我们这里查看STM32F429BIT6的几个寄存器.

1、打开监视窗口

2、选择STM32F429的CMSIS-SVD文件

3、选择要监测的外设寄存器,含内核寄存器,都是可以监测的

添加滴答定时器的计数寄存器

添加串口状态寄存器

再添加个IDCode寄存器

4、生成脚本

5、开启监测

如果使用的是带Cache的内核,请勾上这个选项

执行单次刷新:

如果刷新不正常,可以考虑点击下这个执行脚本按钮来重新加载脚本

周期性刷新效果:

5、高级脚本添加变量监测

比如想读取地址0x0800 0000的数据,那么就可以添加代码到高级脚本编辑框

[Lua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 data, re = pg_read32(0x08000000)
  if(re == 1) then
    print("读取成功:")
    print_hex(data)
    print("读取失败")
  end

然后就可以刷新数据了

楼主:
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解析方式,正在测试验证中。

楼主:
可以罗列各个外设总地址了

网友:
     真的太强了

楼主:
每个外设的下的寄存器可以检索到了。

楼主:
全解析已经实现,下一步移植到上位机上

楼主(2023-11-03):
2023-11-03

初步增加效果:

楼主:
2023-11-06

首版初步完工

楼主:
2023-11-09

首版最终效果。

楼主(2023-12-05):
2.24版本固件正常增加,完成操作说明更新。

网友A:
如果变量可以显示数组和结构体就完美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变量可以显示数组和结构体就完美了。

对,合并到一起更好,当前暂时先在提供的高级脚本框架里面添加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,合并到一起更好,当前暂时先在提供的高级脚本框架里面添加。

强烈需要此功能

网友B(2024-01-05):
STM32系列无法使用该功能
提示:
已装载SVD文件: STM32F103xx.svd
未搜索到<cpu>, 不是有效的svd文件
已装载SVD文件: STM32F105xx.svd
未搜索到<cpu>, 不是有效的svd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TM32系列无法使用该功能
提示:
已装载SVD文件: STM32F103xx.svd

打开这个文件,加上内核型号即可,ST早期的一些SVD文件制作不规范,没有写内核型号。

网友:
好的,十分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