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在程序中获取PC的值报错,如何解决

楼主(2023-07-26):
请教:
为了监测程序偶发的卡死的原因,设想能够获取PC的值,当程序卡死的时候通过PC值来查找引起卡死的出处或原因。
在keil的调试界面,可以通过观察R15(PC)来看到PC值;但在程序代码中,通过试图函数print_pc()获取PC值却未能成功。

使用的获取PC值的代码如下:
void print_pc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pc_val;
        __asm("mov %[result],pc":[result]"=r"(pc_val));
//        printf("pc=0x%x\n",pc_val);
}

将如上段代码,放入V7-009工程中 int main(void) 前,Build报错:..\..\User\main.c(42): error:  #18: expected a ")"

错误是出在了哪里呢?该如何实现预期的功能?

网友:
按照你的需求来说,你需要的并不是PC值,而是回溯堆栈来查看方法调用和局部变量,推荐使用cmbacktrace之类的库来实现这种功能

网友:
armcc好像不支持这种内嵌汇编方式,换clang或者gcc试试

网友:
这个获取的是此函数的位置,分享三个供参考

1、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2、视频教程第6期:MDK专题进阶,Cortex-M内核芯片Hardfault硬件异常调试分析定位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0982

3、基于H7-TOOL的硬件异常黑盒子功能V1.0版本操作说明,持续更新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4792

楼主:
收到,谢谢大家指导!我稍后试试新的办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