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BLE蓝牙模块和传统的HC06蓝牙模块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23-07-26):
以前用HC06蓝牙模块(蓝牙2.1)做串口传输,可以用手机连,也可以用电脑win11连。串口助手选择蓝牙串口就可以用。

现在换了个新的BLE蓝牙,号称100米距离,只能用手机(安卓)的专用app连,手机设置中的蓝牙连不了,电脑win11也连不了,为什么?

网友A:
BLE应该是不支持传统蓝牙的透传,分享一个别人做的电脑上类似于串口调试助手的BLE工具,https://gitee.com/tovinz_admin/PCwin10Bl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LE应该是不支持传统蓝牙的透传,分享一个别人做的电脑上类似于串口调试助手的BLE工具,https://gitee.com/ ...

试了一下,不知道怎么配置连接,特征值是什么意思? 随机选了几个后连接,发送数据无反应。

网友:
用手机上的“蓝牙调试助手”或者"NRF connet"试试看吧。

网友:
Ble和传统的蓝牙是不同的,主要是用于低功耗场合,它使用的是简化的蓝牙协议栈,只能用APP是因为设置了数据加密,可以通过设置,用手机直接连接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