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RAM] 定义一个全局指针变量并申请内存,为什么会被别的结构体指针变量冲掉?

楼主(2023-07-26):
我在512KB AXI SRAM中申请1KB给某个全局指针变量,但我发现,某个局部结构体指针变量申请的内存地址,居然一样了。这样就导致了这个全局指针变量的内容被冲掉了。

我采用的malloc函数是某个开发板厂家重新做的。为什么会出现内存重复呢?

网友A:
stack栈地址默认在内部ram的最末尾,估计自制的内存分配函数定义的区域把堆栈区给包进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ack栈地址默认在内部ram的最末尾,估计自制的内存分配函数定义的区域把堆栈区给包进去了

用的是某点原子开发板的malloc函数,既然已经在512KB AXI SRAM中申请了1KB内存给全局指针变量了,也没有释放,为什么别的结构体指针变量申请的内存地址会一样呢?这不全乱套了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用的是某点原子开发板的malloc函数,既然已经在512KB AXI SRAM中申请了1KB内存给全局指针变量了,也没有 ...

原子上代码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子上代码看看

isopathname是全局指针变量uint8_t *isopathname,在main函数中就申请内存了,程序运行过程中不释放它的内存:
isopathname  = mymalloc(SRAMIN, 1 * 1024);

在另外的C文件中的函数中,定义局部变量filelistx并申请内存:
_filelistbox_list * filelistx;
filelistx = (_filelistbox_list*)mymalloc(SRAMIN,sizeof(_filelistbox_list));

_filelistbox_list 是链表结构:
typedef struct
{
        void *prevlist;
        void *nextlist;
        u8 type;
        u8 utf8_bit;
        u8 *name;
}_filelistbox_list;

malloc等函数都是直接抄开发板的,AXI SRAM最大只管理370KB:

//mem1内存参数设定.mem1是H7内部的AXI内存
#define MEM1_BLOCK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内存块大小为64字节
#define MEM1_MAX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0 * 10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大管理内存
#define MEM1_ALLOC_TABLE_SIZE         MEM1_MAX_SIZE / MEM1_BLOCK_SIZE         //内存表大小

我在startup_stm32h743xx.s中设置堆栈如下:

Stack_Size                EQU     0x2000

                AREA    STACK, NOINIT, READWRITE, ALIGN=3
Stack_Mem       SPACE   Stack_Size
__initial_sp

; <h> Heap Configuration
;   <o>  Heap Size (in Bytes) <0x0-0xFFFFFFFF:8>
; </h>

Heap_Size      EQU     0x0000

而且我还发现,不一定是_filelistbox_list变量会冲掉isopathname内容,其它函数例如TJpgDec中的JDEC *jpeg_dev也有可能申请到和isopathname一样的内存地址,直接冲毁isopathname内容。

网友:
直接用安富莱教程里面关于内存管理的代码吧:基于rtx的,应该没问题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isopathname是全局指针变量uint8_t *isopathname,在main函数中就申请内存了,程序运行过程中不释放它 ...

动态内存的实现或者说动态内存区域有没有指定在AXI SRAM?你这个多半是没有指定在AXI SRAM上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动态内存的实现或者说动态内存区域有没有指定在AXI SRAM?你这个多半是没有指定在AXI SRAM上吧

3楼的截图显示:2个变量申请到的内存地址都是0x24061980,都在AXI SRAM(0x24000000)区域内。

楼主:
我没能解决这个问题,目前只能认为这个动态内存分配方案有问题。

我把isopathname变量分配到其它内存块上避免冲突,并大量使用静态内存代替原来需要申请动态内存的变量,目前系统稳定多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malloc函数出现了问题,重复申请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没能解决这个问题,目前只能认为这个动态内存分配方案有问题。

我把isopathname变量分配到其它内存块 ...

看下keil的sct文件,是不是分配了AXISRAM这个区域,如果分配了这个区域,再系统编译时可能会把全局变量分配到这个AXISRAM区域,然后你又申请内存,就把系统分配的覆盖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