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Qt] 多个同类对象在信号到来后的反应

楼主(2023-07-26):
硬汉大侠及众高手,请教一个问题,在程序中有3个具有QUdpSocket类的对象,比如*pO1,*pO2,*pO3,每个对象信号和槽(3个槽函数不同)已经连接成功,
connect(pO1,SIGNAL(readyRead()), this, SLOT(readPendingDatagrams1()))

connect(pO1,SIGNAL(readyRead()), this, SLOT(readPendingDatagrams2()))
connect(pO1,SIGNAL(readyRead()), this, SLOT(readPendingDatagrams3()))
有网络数据的时候,怎么某一个槽函数有时候执行,有时候不执行,没有规律,这是什么情况?
求解答

网友A:
是不是写错了,怎么都是pO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写错了,怎么都是pO1

忙中出错,是我写错了,信号分别为pO1 ,pO2,pO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