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显示闪烁问题

楼主(2023-07-26):
1.安富莱开发板H743芯片,点击触摸屏,屏幕会闪烁,用的是GUIX,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,不点击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void BSP_Touch_PutKey(uint8_t _ucEvent, uint16_t xx, uint16_t yy)
{
    GX_EVENT event;
    GT911_interface.touchEvent = _ucEvent;   //触摸类型
    switch (_ucEvent)
    {
      case TOUCH_EVENT_DOWN:  /* 按下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ype = GX_EVENT_PEN_DOWN;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x = xx;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y = yy;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sender = 0;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arget = 0;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display_handle = STM32_SCREEN_HANDLE;
            gx_system_event_send(&event);
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TOUCH_EVENT_UP:    /* 释放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ype = GX_EVENT_PEN_UP;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x = xx;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y = yy;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sender = 0;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arget = 0;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display_handle = STM32_SCREEN_HANDLE;
            gx_system_event_send(&event);
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TOUCH_EVENT_DRAG:   /* 移动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ype = GX_EVENT_PEN_DRAG;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x = xx;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payload.gx_event_pointdata.gx_point_y = yy;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sender = 0;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target = 0;
            event.gx_event_display_handle = STM32_SCREEN_HANDLE;
            gx_system_event_fold(&event);
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      default:
        break;
    }
}
硬汉哥,这个触摸发送事件是不是得屏幕刷新完才能发送啊,发送的时机不对,会造成屏幕闪烁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void BSP_Touch_PutKey(uint8_t _ucEvent, uint16_t xx, uint16_t yy)
{
    GX_EVENT event;

这个不影响闪烁。

运行原始的例子闪烁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影响闪烁。

运行原始的例子闪烁吗

触摸的优先级,查询时间改变都会影响闪烁,在找找问题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影响闪烁。

运行原始的例子闪烁吗

奇怪,多定义了几个变量,触摸就闪屏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奇怪,多定义了几个变量,触摸就闪屏了。

这种情况的话,估计程序有其他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的话,估计程序有其他问题。

可能是屏幕跳转流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