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W25Q64类的SPI FLASH怎么做日志记录

楼主(2023-07-26):
目前有个项目要用到W25Q64做日志记录,有几个点没搞明白。

前提:
1.日志记录数据写到w25q64中要提供当前要写入的地址
2.事件日志数据是一直在增加的,说明地址要变化
3.写入数据的地址也要存在w25q64中
4.w25q64只能页擦除

问题:
写入数据的地址如何处理?比如在地址为000000H的地方放入当前要写的地址,
那每次写入新的数据都要将这个页进行擦除,,如果在某时刻突然掉电,那存入的地址就可能丢失。
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?(上面的方式个人觉得容易出问题,单一个地址就浪费了一个页,且一直擦除的话也会出问题吧)

网友A:
FlashDB了解一下
以下引用
FlashDB 是一款超轻量级的嵌入式数据库,专注于提供嵌入式产品的数据存储方案。与传统的基于文件系统的数据库不同,FlashDB 结合了 Flash 的特性,具有较强的性能及可靠性。并在保证极低的资源占用前提下,尽可能延长 Flash 使用寿命。

FlashDB 提供两种数据库模式:

键值数据库 :是一种非关系数据库,它将数据存储为键值(Key-Value)对集合,其中键作为唯一标识符。KVDB 操作简洁,可扩展性强。
时序数据库 :时间序列数据库 (Time Series Database , 简称 TSDB),它将数据按照 时间顺序存储 。TSDB 数据具有时间戳,数据存储量大,插入及查询性能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lashDB了解一下
以下引用
FlashDB 是一款超轻量级的嵌入式数据库,专注于提供嵌入式产品的数据存储方案 ...

可以用在单片机上?

网友B:
简单省事些可以以扇区为单位的数组方式管理,掉电问题可以额外开备份空间,每次写先把现有的弄到备份空间,然后再更新,这样可以保证要给损坏了还有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简单省事些可以以扇区为单位的数组方式管理,掉电问题可以额外开备份空间,每次写先把现有的弄到备份空间, ...

可以说得详细一些吗?1个sector做为数据记录?意思是一个sector只记录一条的意思吗?这个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有点没明白。,一个是数据写入地址的保存,二是数据写入地址的修改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以说得详细一些吗?1个sector做为数据记录?意思是一个sector只记录一条的意思吗?这个里面涉及到两个 ...

我这种方式实际是两个扇区为一个单元,一个作为备份,一个作为写入。这样的话,就不怕掉电了。

只是要额外占用一半的存储空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这种方式实际是两个扇区为一个单元,一个作为备份,一个作为写入。这样的话,就不怕掉电了。

只是要 ...

有点不是很明白耶。我的意思是数据总量是增加的,每次要写的话还要记录下一次要写的位置,那位置信息也是存在SPI FLASH中,那不是会频繁改写嘛,那寿命不就下来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