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/IAP] STM32中,bin文件用AES加密后,如何在DFU(BOOT)中解密?

楼主(2023-07-26):
第一次玩32,项目就让搞加密的事情,
看了大佬的帖子,有很多疑问,希望有大佬能够指点一二
本期视频教程,继续为大家带来BootLoader专题进阶,APP固件的AES加密实现,提升产品安全性,一定程度上防止被轻易破解。

视频:
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Y3411u7d9

第一个问题:

想问关于大佬提到”系统bootloader不支持加密升级。不过可以传输加密的bin文件,然后配合个自己做的boot实现“。

所提自己做的boot和帖子里系统bootloader是一个东西吗?所提的这个方案是这个b站教程已经实施的吗?【BSP视频教程第19期:单片机BootLoader的AES加密实战,含上位机和下位机代码全开源】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 ... 9adf9a9fa82857ec3a0\

第二个问题:

从大佬的视频看了几遍以后,我现在所想到的流程是

1、基于SD卡的bootloadr软件编译成一个bin,刷到芯片里,下位机有解密的boot loader了
2、上位机将应用程序加密成bin应用程序,刷入芯片
3、有解密bootloader的芯片接收到加密的bin应用程序并解密成功导入到flash中运行软件;

是这样的流程吗?

第三个问:

大佬视频用的基于SD卡,是将加密文件先存到SD卡的一个目录里,然后上电时,下位机芯片带了解密的bootloader了可以自动读SD卡,然后解密,跳转到app应用区吗?

是否还有其它的方法比如 就用STM32CubeProgrammer去烧录加密的bin文件

我想到的应该是用STM32CubeProgrammer用USB连接板子,先烧录加密bootloader的bin文件,再烧录加密的bin文件解密成功跳转到应用区,

擦除的话也可以用加密的bin文件,这样就擦除了。

这个和SD卡实现是不是差不多啊,只是读取bin文件的位置不一样。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1 个金币

1、系统bootloader是芯片自带的。
2、对。
3、注意区别,STM32CubeProg系统boot下载仅可以下载到内部Flash,如果程序比较大,你将没有额外的空间存储解密的应用程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系统bootloader是芯片自带的。
2、对。
3、注意区别,STM32CubeProg系统boot下载仅可以下载到内部Flas ...

谢谢您的解答,顺便有个疑问
想问下有用STM32Trust生成加密固件的方案,会有什么优劣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解答,顺便有个疑问
想问下有用STM32Trust生成加密固件的方案,会有什么优劣吗?

之前看了下,有点繁琐,不方便其他家芯片使用,直接自己造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前看了下,有点繁琐,不方便其他家芯片使用,直接自己造了。

老师您好~
我想可以依据您这个基于SD卡的bootloader例程,修改成基于USB-IAP或者DFU的带AES加密bootloader,
根据以上我的想法,流程是下面这样,看看是否可行?
1、我通过USB把改之后带AES加密的bootloadr的bin文件刷到下位机flash中;
2、然后我再把下位机应用程序经过AES加密以后(这个应用生成的bin文件,也可以用VS2010中的helllo.c直接加密吧?按我的理解这个上位机应该不用动),也通过USB刷到下位机中,此时下位机能够解密应用程序并且能够跳转到app区执行应用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