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A8889 emwin

楼主(2023-07-26):
有用过RA8889显示驱动的兄弟没,现在裸机跑emwin。

关于8889的资料好少啊,调了几天了,屏幕还是没有亮起来

网友A:
裸机,不使用GUI的程序调试好没有。

如果这个调试好了,仅需添加emWin通用移植接口函数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裸机,不使用GUI的程序调试好没有。

如果这个调试好了,仅需添加emWin通用移植接口函数即可。

还没有调出来,之前用的RA8875, 引脚应该和这个是比较对应的。
后面替换成了RA8889, 设置PLL的时候,读取寄存器的值,要么返回1,要么返回0,无法完成PLL的设置,导致卡死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没有调出来,之前用的RA8875, 引脚应该和这个是比较对应的。
后面替换成了RA8889, 设置PLL的时候,读 ...

得优先读取ID,这个是第1步,这个成功了再高PLL配置等。

网友(2024-06-20):
调好了吗?过这么久了应该搞定了吧?若有问题可以与我联络,有移植好的代码了,F1, F4,51单片机等等都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