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VGL] 如何使用littlevgl实现图片的高帧率旋转,像汽车仪表盘指针一样

楼主(2023-07-27):
我准备做一个汽车仪表盘的效果,仪表盘背景和指针图片有了,且仪表盘背景已经可以正常显示到屏上。现在的需求是:把指针覆盖到仪表盘上,并让其绕着一段旋转,程序可以控制旋转角度、速度等。

以下是我的思路:

1.考虑使用anim组件,我使用这个组件可以实现指针图片的平移,但是旋转这个怎么操作,没有想法。

2.可以使用spinner组件?但是不知道如何替换旋转对象。而且可以实现控制旋转角度这些吗?

3.我了解到gague组件,评估了一下可能不合适,因为我有自己的表盘,不需要他的东西。

我的LVGL版本是V7.4,希望各位大神能指点迷津。谢谢。

网友A:
V7版本的不太清楚,不过可以参考V8版本的meter控件,meter控件有个方法是lv_meter_add_needle_img,参考下这个方法怎么实现的,看能不能移植到V7上去
参考这个示例 meter控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7版本的不太清楚,不过可以参考V8版本的meter控件,meter控件有个方法是lv_meter_add_needle_img,参考下 ...

谢谢,这个控件我了解过,必须要先创建一个mete控件,而我只是需要其中的指针旋转功能,不需要他的表盘。我找到了img控件里面可以直接旋转图案,就是不知道速率如何。我现在LVGL会经常跑到100%CPU占用率,我先解决这个问题,解决完以后尝试下img直接旋转的速率如何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这个控件我了解过,必须要先创建一个mete控件,而我只是需要其中的指针旋转功能,不需要他的表盘。 ...

占100%不会卡么,要不玩玩arm-2d

【玩转Arm-2D】十一、酷炫汽车仪表盘是怎么实现的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 ... 2534484032389129#rd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占100%不会卡么,要不玩玩arm-2d

【玩转Arm-2D】十一、酷炫汽车仪表盘是怎么实现的

占100%应该是代码问题,不属于硬件问题,这个是我要去解决的问题。你这个太给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