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/IAP] STM32使用bootloader跳转到外部qspi flash,想问一下怎么才能退出内存映射模式正常读写外部flash?

楼主(2023-07-27):
STM32使用bootloader跳转到外部qspi flash,想问一下怎么才能在APP中退出内存映射模式正常读写外部flash?

网友A:
跳回内部Flash,或者跳转到SRAM运行,就可以正常模式下编程QSPI Flash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跳回内部Flash,或者跳转到SRAM运行,就可以正常模式下编程QSPI Flash了

我的APP运行在QSPI FLASH中,QSPI在bootloader中配置为内存映射模式,所以我想在APP中退出内存映射模式,直接对FLASH进行读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的APP运行在QSPI FLASH中,QSPI在bootloader中配置为内存映射模式,所以我想在APP中退出内存映射模式, ...

那就跳转到RAM运行,此贴的方案,设置部分代码加载到RAM跑,这部分代码修改QSPI Flash,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1011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就跳转到RAM运行,此贴的方案,设置部分代码加载到RAM跑,这部分代码修改QSPI Flash,
https://www.ar ...

有一个问题,就是如果在用ThreadX的话,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要禁用全部的中断?因为RTOS的代码是在QSPI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一个问题,就是如果在用ThreadX的话,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要禁用全部的中断?因为RTOS的代码是在QSPI的 ...

对,要禁止中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