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使用外部SRAM后,只能使用80K左右。

楼主(2023-07-27):
移植完emwin后,使用外部SRAM做动态内存,最初GUI_NUMBYTES设置为1 * 1024 * 1024 烧录后屏幕正常工作但不显示,经过反复测试发现GUI_NUMBYTES大小只能小于80 * 1024才会正常显示。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
(使用的是STM32F407ZGT6,外部SRAM为IS62WV51216-容量1M,板子Stack_Size为0x00001000,Heap_Size为0x00000200)

楼主:
刚刚调试后,发现程序可以完整的跑完,但屏幕依旧是黑的

网友A:
你确定你EX_SRAM改为1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你EX_SRAM改为1了?

我确定
#define EX_SRAM                1

#if EX_SRAM
#define GUI_NUMBYTES        (1024 * 1024)
#else
#define GUI_NUMBYTES        (50 * 1024)
#endif

网友:
全局搜索一下,应该是哪儿没改了。

楼主:
刚刚测试了一下,发现绘制2D图形可以完美显示,一但用到存储设备函数就无法显示了。

楼主:
刚刚又测试了下,绘制2D图形库绘制图形可以,一但使用存储设备函数就不会显示了

楼主:
总结一下目前出现的问题,使用外部SRAM,只要内存大小设定小于80K可以完全显示,超过80K黑屏不显示但程序可以跑。使用内部SRAM不存在以上问题,显示正常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总结一下目前出现的问题,使用外部SRAM,只要内存大小设定小于80K可以完全显示,超过80K黑屏不显示但程序可 ...

外设SRAM速度估计没跟上,参考我这个一代示波器设计,全部在外部SRAM刷的。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886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外设SRAM速度估计没跟上,参考我这个一代示波器设计,全部在外部SRAM刷的。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 ...

您的意思是Zidata全部使用外部SRAM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的意思是Zidata全部使用外部SRAM吗

不是,我的意思你的界面设计,应该有地方使用这个SRAM刷不过来。

楼主:
C:\Users\snow\Desktop

开启内部SRAM的显示情况

开启内部SRAM的显示情况

开启外部SRAM的显示情况

开启外部SRAM的显示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