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预测数据A在一小时内贴近采集数据B的算法

楼主(2023-07-27):
预测数据A;检测的数据B;定时器延时1分钟执行;
static bool flag = true;  /*flag是为了保证斜率不变的*/
static float middle = 0.0;

     if( A != B )
     {
          if( flag 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iddle = 0.0;
               middle = ( B- A ) / 60.0f;  /* 由于定时器每1分钟执行一次,将两者之间的差值分成60份,即在1小时将A调整至B */
                flag = false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A += middle;
        }
        if( B <= ( A * 1.1f)  &&  B >= ( A * 0.9f))  /* A与B相临近时,把标志位设置为true,为了防止数据突变时,flag为false时middle不能改变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flag = true;
        }

此方法不稳定:程序一开始假如 B > A 时, if( flag )成立,middle是正值,flag = false;A += middle,A逐渐向B靠近。万一检测数据有干扰波动,B < A了,由于flag 为false,无法改变middle,导致A += middle后A越来越大。请问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方法吗?

网友A:
数据B的波形是已知的吗,如果是已知的,可以使用自适应滤波,这个就是专门用于逼近已知波形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数据B的波形是已知的吗,如果是已知的,可以使用自适应滤波,这个就是专门用于逼近已知波形的。

以温度检测为例(A和B是一个具体的数值):A是预测的数值,不准确;B是用传感器检测的数据,可靠准确。在1小时(即设定时间)内,预测值A逐渐靠近检测值B

网友:
卡尔曼滤波算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