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nlineDebug] H7-TOOL可以搜索各个厂家CMSIS-SVD所有外设总地址了

楼主(2023-07-28):
总地址检索效果,下一步开始检索每个外设下所有寄存器的地址:

网友A:
支持注释也添加上吗,我看SVD文件里面是有每个寄存器bit含义说明,这个加上就更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支持注释也添加上吗,我看SVD文件里面是有每个寄存器bit含义说明,这个加上就更好了

可以的,要把对应的XML信息解析出来。还支持r,rw,w读写识别。